图解RS-485的抗雷击浪涌接地保护

楼主(2016-09-09):
图解RS-485的抗雷击浪涌接地保护

   RS485浪涌保护器都无需外接电源,无需软件支持。L485系列浪涌保护器适合所有通信软件,且不影响通信速率,可以吸收功率1500W的瞬间浪涌电流。 L485、L422的两端是可以互换的、即没有方向性。要达到可靠的抗雷击浪涌保护,还有一个关键的注意事项在于:接地。

   RS-485虽然只有AB两个信号线,实际接线时要接GND地线。注意最好将信号地线或者机器外壳可靠接地。波仕卡RS232/485转换器的端子都有GNDL485浪涌保护器产品侧面均有接地导电环。

   注意GND线有2个用处:1、用于将相互通信的RS-485信号的地点位归零,就是相互接GND-GND2、用于将雷击等额外大功率的干扰信号接入大地。那么怎么接到大地呢?

1、室内的接地

   办公室、实验室往往位于高楼内,RS485的地线应该接金属的窗户、栏杆或者水龙头。因为建筑物内部的金属件是相互导通的,并且接到大地的。用于同一栋大楼可能有许多电气的GND都接到了金属构件,而且有可能这些电气的地点位还未必一样,典型的就是把220V市电的零线与火线接反了。这样会出现金属构件在不同处的电位不同,如果相差太大还会导致发热。

2、室外的接地

   地面的土层虽然都是成为大地,但是距离远了,地电位也有非常大的差别。超过1000米的两个地方的大地的电位差高于100V都很正常,所以严格的地线桩必须埋的足够深而且尽量保证与土层足够大的接触面积。这种防雷接地桩是相对严格的大地GND,不仅可以作为RS485室外的GND而且还是避雷针等大功率防雷装置的接地GNDL485RS485浪涌保护器严格来讲应该接到这样的桩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