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五线制中性线的问题

楼主(2016-09-09):
最近设计一个电控柜,要用到三相电和单相电,假如引入的是TN-S系统,我有以下几个疑问:

 1、 我应该用带漏电保护的空开吗?如果使用,是在三相电的4P空开用上,还是在两相电的2P空开上用?

 2、如果用不带漏电保护的空开,我的中性线需不需要经过空开,如接单相电的空开要用2P还是用1P就好了,我看到网上的电路图中性线好像都是直接接到母排上了

网友A:
中性线不用过空开,直接接到零排上就行

网友B:
1、这得看你想保护的是单相设备还是三相设备,对应选取相应的漏电开关

2、三相平衡负载可以用单级开关,若不平衡的话,最好是用双极开关。

网友C:
三相四线总开关:3P+N 漏电开关  单向开关:2P空气开关

零线可能带有微量电压  最好把零线也断开

设备漏电流大的话 可用 漏电流可调的开关,例如设备有伺服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漏电保护开关,建议用常规塑料断路器就行(DZ47...

隔离是什么意思 ,我直接从三相接引出一相跟零线直接组成220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得看你想保护的是单相设备还是三相设备,对应选取相...

我直接从三相引出一相,再跟零线组成220行吗

网友E:
如果是普通设备和环境,不使用漏保,只有移动、手持设备和潮湿环境才考虑采用漏电保护。随便采用漏电保护,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既然是TN-S系统,柜内就有N排和PE排,N排绝缘,PE排连接柜体和所以可导电部分。其他正常接线,三相回路就是3P开关,单相回路就是1P开关。PE线直接PE排,中间不许有其他任何电器;N线直接接N排,选4P开关是“画蛇添足”,除非采用漏保。

网友F:
现在设备如果和人有接触一般都要求安装漏电保护,看需要2相或者是3相点有接触,

漏电保护要注意地线和零线有接触就会跳闸保护!

网友G:
路过, 学习各位大神的留言

网友H:
TN-S系统,单相电保护只要1P空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