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跟CP443-1用网线通讯

楼主(2016-09-09):
电脑跟CP443-1用网线通讯,怎么设置,现在intf亮红灯,这个是老设备,IP地址不知道,想把CPU414-2里面的程序通过cp下载到电脑里,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需要知道以太网模块的IP地址,电脑的IP地址要和以太网IP在同一网段才可以。用MPI编程电缆比较方便。直接上载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知道以太网模块的IP地址,电脑的IP地址要和以太网...

我现在手上没有MPI电缆,有没有其他办法找到IP地址,或用MAC码可不可以?

网友B:
通过以太网上传程序,需要电脑与PLC的IP地址在相同网段,不知道PLC的IP地址就用MPI电缆连接。

网友C:
不知道IP地址你怎么通讯下载啊!

网友D:
过以太网上传程序,需要电脑与PLC的IP地址在相同网段,不知道PLC的IP地址就用MPI电缆连接

网友E:
这个设备不用电脑操作调节么?如果有操作站的操作电脑连接可以查看IP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设备不用电脑操作调节么?如果有操作站的操作电脑连接...

这个是一个旧设备改造,没有操作站,我就想把程序拷出来!

网友F:
使用CP443的MAC地址实时

网友G:
找个扫描IP的软件试试,例如ipas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