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编码器容易受干扰

楼主(2016-09-09):
各位大侠 伺服编码器里面有A+ A- B+ B- Z+ Z- U+ U- V+ V- W+ W- 其中A B Z相信号是反馈位置转速的

U V W是测量转子位置的。这里有两个问题不是很明白希望各位大侠解答 先谢谢了   ①常说的编码器受到干扰,干扰的是ABZ UVW中的哪个信号呢? ②“U V W是是测量转子位置的”位置不是已经有ABZ反馈了吗?为什么还需要U V W 信号。

网友A:
因为信号电压比较低,外部的无线杂波很容易入侵,造成信号混乱。

网友B:
编码器是不易受干扰的,输出阻抗较低,可直接驱动光耦,很少要干扰脉冲能在发光管上达到那么高的幅值。信号电缆采用双绞线和屏蔽网,10几米长在强干扰环境下都能正常工作。

UVW信号与同步进电机的霍尔元件是一样的作用,告诉驱动器转子的磁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