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制品机的控制要求

楼主(2016-09-09):
一、控制要求:

1、功能简述

S7-200PLC以手动、自动两种方式控制液压制品机的油泵启/停;上/下油缸的进出动作,并满足相应的故障和正确动作的显示功能。

2、初始状态

   初始状态是指油泵电机处于停止状态,限位开关无动作,相应的指示灯不亮。转换开关处于手动模式时,只有电源指示灯常亮。自动模式时,自动显示指示灯闪烁,电源指示灯常亮。

3、手动功能

    手动状态是的功能要求见下表:

设备初始状态

可执行动作

正确功能显示

油泵电机停止

上部油缸不在进出限位

下部油缸不在进出限位

主回路无故障

选择开关在手动位置

油泵电机的启动、停止

上部油缸伸出、缩回

下部油缸伸出、缩回

热继电器动作故障

对应指示灯亮灭

对应电磁阀及限位灯亮

对应电磁阀及限位灯亮

故障指示灯闪烁

4、自动功能

主回路无故障    按油泵启动按钮        上部油缸自动回缩到限位    按自动

选择自动状态    油泵电机启动运行5 S   上部油缸自动回缩到限位    启动按钮

              下缸伸出到位            下缸缩回到位

              (脱模)3S

             上部油缸缩回到位     下部油缸伸出到位    上部油缸保伸出到位

             下部油缸缩回到位     (保压5秒)         (保压5秒)

5、显示要求

a、在初始状态下扳动限位开关,相应的限位指示灯应随限位开关的通断而亮灭;

b、油泵电机启动后,显示模拟电机运行指示灯常亮;油泵电机停止后,显示模拟电机运行灯灭。

c、上、下油缸进出时,对应电磁阀指示灯亮,到进出限位时灭;

d、故障出现时,油泵电机、上下油缸动作停止,故障灯以2HZ频率闪烁。故障处理好后,按复位按钮时故障灯灭;

e、选择开关在自动位置时,自动状态指示灯以0.5HZ频率闪烁。当按自动启动按钮后,自动状态指示灯常亮,待自动循环结束后,自动状态指示灯又转变为以0.5HZ频率闪烁。

f、上、下缸分别处于“保压”状态时,对应限位指示灯以1HZ频率闪烁。下缸处于“脱模”状态时,对应限位指示灯常亮。

g、上、下油缸动作时,总阀电磁阀动作指示灯应亮。

二、操作检查说明

程序编制完成后并已经下载至plc装置中后,要求完成以下操作:

手动模式:

选择开关置于手动位置,按油泵电机启动按钮,电机运转;按油泵停止按钮,电机停止。

按上油缸出按钮,上缸出电磁阀动作(灯亮),扳通上缸出限位,上缸出电磁阀停止(灯灭);按上缸回按钮,上缸回电磁阀动作(灯亮),扳通上缸回限位,上缸回电磁阀停止(灯灭)。

按照上缸的操作步骤检查下油缸的动作过程。

油泵电机运行期间,模拟热继电器动作,电机应停止。手动恢复热继电器,并按复位按钮,油泵电机能用启动按钮正常启动。

自动模式

选择开关自动位置;

上、下油缸都不在伸出、缩回限位;

按油泵电机启动按钮,电机运行;

当油泵电机正常启动并运行5秒后,上部油缸自动缩回动作,即对应电磁阀动作指示灯亮;同时下部油缸也自动缩回动作(对应灯亮)。分别,上、下油缸到缩回位置限位开关,这时上、下油缸缩回灯亮。

按“自动启动”按钮,自动运行指示灯由闪烁变常亮;上油缸伸出动作,即对应电磁阀动作指示灯亮,先扳动上缸缩回到位限位至断开,后扳动上缸伸出到位限位接通,上缸缩回位指示灯灭,伸出位指示灯闪烁,此时上缸伸出电磁阀仍然得电(灯仍然亮),即处于保压状态;延时5秒后,下部油缸伸出动作,即对应电磁阀动作指示灯亮,先扳动下缸缩回到位限位至断开,下缸缩回位指示灯灭;再扳动下缸伸出到位限位接通(对应指示灯闪烁),此时下缸伸出电磁阀仍然得电(灯仍然亮),即为下缸保压状态;延时5秒后,上下部油缸同时缩回,即各自伸出电磁阀失电,缩回电磁阀动作。先分别扳动上下缸伸出到位至断开,后分别扳动上下缸缩回到位限位接通;当扳动下缸缩回限位接通时,下缸立即又转向伸出,油缸伸出电磁阀动作,先扳断下缸缩回限位,后扳伸出限位,此时下缸伸出电磁阀失电,即为下缸脱模状态;延时3秒,下缸转缩回动作,这时再扳断下缸伸出限位,后扳合下缸缩回限位,自动程序一次循环结束。重新再次按“自动启动按钮”,程序会按上缸伸出动作开始照上述动作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