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台变频器带多个电机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6-09-09):
用了一个变频器带10个电机,每个电机都带有单独的空开,经常出现多个空开跳闸的问题,空开 的额定电流6.3a,电机的额定电流5.1a,基本上每台电机的空开都跳过,还出现过多个 同时跳的情况。变频器没有报警,接线都检查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容易出现电机负荷不均匀

网友B:
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动机,电动机功率小,变频器容量选的大,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如果跳闸的空开侧面很热的话,那就是过流造成的,将电机的热继电流整定值从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