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运动控制绝对位置值读取!

楼主(2016-09-09):
请教大神们!松下FP-XH怎么读取伺服的绝对位置值!!!!!!!

网友A:
PLC发脉冲控制伺服运动,PLC只有它自己计的脉冲数。翻一下手册找一下特殊寄存器里面的轴当前位置存放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发脉冲控制伺服运动,PLC只有它自己计的脉冲数。...

    是不是用个读取当前值指令就可以了?是不是每次开机着个数据寄存器的数值会反馈出当前值?还是说读取保存的值还需要再传送到特殊寄存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