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台三菱变频器合成动作

楼主(2016-09-09):
公司想做一个设备:由4个加编码器的变频电机控制4根钢丝绳伸缩,钢丝绳的另一端连在铁板的四个角上,结构如下图所示:现需要铁板在四个电机之间按预定轨迹移动,各位大神,有什么控制思路,请求指点。

网友A:
这个精度有保障么??钢丝绳... 控制思路就是编程慢慢套

楼主:
您说的慢慢套,这个套的方式有具体思路吗?

引用 网友B:
这个精度有保障么??钢丝绳... 控制思路就是编程慢慢套

网友C:
精度高要用伺服吧,

精度不高用变频也可以,根据轨迹设定电机启停。

网友D:
运动控制用伺服,交流调速用变频,在交流伺服广泛应用10多年后,为什么做工控的只认识变频不认识伺服?

用变频器的投入要大于交流伺服。

楼主:
根据轨迹设定电机的启停,对于4个变频协同启动、停止的步骤有什么建议吗?

引用 网友C:
精度高要用伺服吧,精度不高用变频也可以,根据轨迹设定电...

楼主:
使用交流伺服替换变频器来控制,您通过4个按钮控制如题铁板空间前后左右移动的?

引用 网友D:
运动控制用伺服,交流调速用变频,在交流伺服广泛应用10...

网友E:
并型机器人。

网友F(2017-07-05):
用运动控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