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仪器及工具的使用

楼主(2016-09-09):
本文介绍电笔、钢丝钳、尖嘴钳、剥线钳、螺丝刀、电工刀、活络扳手这几种常用仪表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促进仪表维修人员技能的提高,有益于生产安全运行。   昌晖仪表 yunrun.com.cn/

常用仪表工具

1、验电器

低压验电器又称试电笔或电笔,其结构如图1-1所示,通常有笔式和螺丝刀式两种,是用来检测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是否带电的一种常用工具,检测的电压范围为60-500V。它由笔尖、降压电阻、氖管、弹簧、笔握金属体等组成。检测时,氖管亮表示被测物体带电。

低压验电器(电笔)

                                                       图1-1  低压验电器
低压验电器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如下。
①正确握笔,手指(或某部位)应触及笔握的金属体(钢笔式)或测电笔顶部的螺钉(螺丝刀式),如图1-2所示。要防止笔尖金属体触及皮肤,以免触电。

低压验电器(电笔)的握法

                                                       图1-2  低压验电器的握法
②使用前先要在有电的导体上检查电笔能否正常发光。
③应避光检测,行清氖管的辉光。
④电笔的金属探头虽与螺丝刀相同,但它只能承受很小的扭矩,使用时注意以防损坏。
⑤笔不可受潮,不可随意拆装或受到剧烈振动,以保证测试可靠。

验电笔除了用于检査低压电气设备或线路是否带电外,还可用于:
①判断电压高低。测试时可根据氖管发光的强弱来判断电压的高阺。
②区分相线与零线。在交流电路中,当试电笔触及导线时,氖管发光的即为相线。正常情况下,触及零线是不会发光的。
③区分直流电与交流电。交流电通过试电笔时,氖管里的两极同时发光;直流电通过试电笔时,氖管里的两极中只有一极发光。
④区分直流电的正负极。把试电笔连接在直流电的正、负极之间,氖管中发光的一极即为直流电的负极。
⑤判断相线是否碰売。用试电笔触及电机、变压器等电气设备外壳,若氖管发光,说明该设备相线有碰売现象。因为如果壳体上有良好的接地装置,氖管是不会发光的。
⑥判断相线是否接地。用试电笔触及正常供电的星形接法三相三线制交流电时,如果有两根相线比较亮,而另一根比较暗,则说明亮度较者的相线与地有短路现象,但不太严重;如果两根相线很亮,而另一根不亮,则说明这一根相线与地短路。

由于试电笔中的降压电阻的阻值很大,因此,试电时,流过人体的电流很微弱,属于安全电流,不会对使用者构成危险。

2、钢丝钳
钢丝钳又名克丝钳、老虎钳,是一种夹钳和剪切工具,常用来剪切、钳夹或弯绞导线、拉剥电线绝缘层和紧固及拧松螺钉等。通常剪切导线用刀口、剪切钢丝用侧口、紧固螺母用齿口、弯绞导线用钳口。结构和用途如图1-3所示。常用的规格有150mm、175mm 和 200mm三种。

钢丝钳的结构和用途

                                                    图1-3  钢丝钳的结构和用途
钢丝钳的使用及注意事项:
①钳把须有良好的保护绝缘,否则不能带电操作。
②使用时须使钳口朝内侧、便于控制剪切部位。
③剪切带电导体时,须单根进行,以免造成短路事故。
④钳头不可当锤子用,以免变形。钳头的轴、销应经常加机油润滑。

3、尖嘴钳
尖嘴钳的头部尖细,适用于在狭小的空间操作。刀口用于剪断细小的导线、金属丝等,钳头用于夹持较小的螺钉、垫圈、导线和将导线端头弯曲成所需形状。其外形如图1-4所示。其规格按全长分为130mm、160mm、180mm和200mm四种。电工用尖嘴钳手柄套有耐压500V的绝缘套。

4、剥线钳

剥线钳用于剥削直径3mm(截面积6mm2)以下塑料或橡胶绝缘导线的绝缘层。其钳口有0.5-3mm多个直径切口,以适应不同规格的线芯剥削。其外形如图1-5所示。它的规格以全长表示,常用的有140mm和180mm两种。剥线钳柄上套有耐压为500V的绝缘套管。

使用时注意:电线必须放在大于其芯线直径的切口上切削,以免切伤芯线。

5、旋具(螺丝刀)

旋具又称螺丝刀、改锥等,用来紧固和拆卸各种带槽螺钉。按头部形状不同分为一字形和十字形两种,如图1-6所示。一字形旋具用来紧固或拆卸带一字槽的螺钉,其规格用柄部以外的体部长度来表示,电工用的有50mm、150mm两种。而十字形旋具是用来紧固或拆卸带十字槽的螺钉,其规格有四种:I号适用于螺钉直径为2-2.5mm,Ⅱ号为3-5mm,Ⅲ号为6-8m田m,Ⅳ号为10-12mm。

旋具(螺丝刀)

                                                       图-6  旋具(螺丝刀)

旋具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①旋具上的绝缘柄应绝缘良好,以免造成触电事故。
②旋具的正确握法如图1-7所示。旋具头部形状和尺寸应与螺钉尾部槽形和大小相匹配。

螺丝刀的使用
图1-7  旋具的使用

③不用小旋具去拧大螺钉,以防拧豁螺钉尾槽或损坏旋具头部;同样也不能用大旋具去拧小螺钉,以防因力矩过大而导致小螺钉滑扣。
④使用时应使旋具头部顶紧螺钉槽口,以防打滑而损坏槽口。

6、电工刀

电工刀是用来剖削或切割电工器材的常用工具,其外形如图1-8所示。电工刀有普通形和多用形两种。多用形电工刀除具有刀片外,还有折叠式的锯片、锥针和螺丝刀,可锯削电线槽板和锥钻木螺钉的低孔等。

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①电工刀的刀口常在单面上磨出呈弧状的刃口,在剖削电线绝缘层时,可把刀略向内倾斜,用刀刃的圆角抵住线芯,刀向外推出。这样刀口就不会损坏芯线,又防止操作者自己受伤。
②用毕即将刀折入刀体内。
③电工刀的刀柄无绝缘,严禁在带电体上使用。

7、活络扳手
活络扳手是用来紧固或拧松螺母的一种专用工具,其结构如图1-9所示。常用的有150mm、200mm、250mm和300mm四种。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①旋动蜗轮将扳口调到比螺母稍大些,卡住螺母,再旋动蜗轮,使扳口紧压螺母。
②握住扳头施力,握法如图1-10所示。在扳动小螺母时,手指可随时旋调蜗轮,收紧活扳唇,以防打滑。

活络扳手握法
图1-10  活络扳手握法

③活络扳手不可反用或用钢管接长柄施力,以免损坏活络扳唇。
④活络扳手不可作为撬棒和手锤使用。

其他常用扳手
①呆扳手。又称死扳手,其开口宽度不能调节,有单端开口和两端开口两种形式,分别称为单头扳手和双头扳手,单头扳手的规格以开口宽度表示,双头扳手的规格以两端开口宽度表示。
②梅花扳手。双头形式,工作部分为封闭圆,封闭圆内分布了12个可与六角螺钉或螺母相配的牙型,其规格表示与双头扳手相同。
③两用扳手。其一端与单头扳手相同,另一端与梅花扳手相同,两端同一规格。
④套筒扳手。由一套尺寸不同的梅花套筒头和一些附件组成,可用在一般扳手难以接近螺钉和螺母的场合。
⑤内六角扳手。用于旋动内六角螺钉,其规格以六角形对边的尺寸来表示,最小的规格为3mm,最大的为27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