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两个轴同步

楼主(2016-09-10):
如题,如何实现两轴同步

网友:
我也在找答案 啊

网友A:
同步有分龍門同步以及凸輪同步,不清楚您要的是哪種?

如果是指多個軸相位保持同步,可以使用 "電子凸輪+同步軸當主軸" 的方式來做:

可以參考 ASD-A2 產品專頁 同步軸的部分以及 影片展示

网友B(2016-10-25):
用plc的同步控制都会有扫描时间的误差,用运动卡会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用plc的同步控制都会有扫描时间的误差,用运动卡会好一点。

也可以试一下用同一路脉冲输出控制两台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