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说明书怎么理解

楼主(2016-09-10):
P0-17

CM1A

选择状态监控暂存器1的显示内容

通讯位址:0022H

0023H

初值:

相关索引-

控制模式:

-

单位:

-

设定范围:

0 ~ 127

资料大小:

16bit

显示方式:

DEC

参数功能:

设定值请参考P0-02

举例说明:

P0-17设为07 则读取P0-09代表读取“马达转速 (r/min)”。

这段说明应当怎么理解啊,又是p0-02,又是p0-17,又是p0-19,好绕啊。

网友A:
这是针对后面的存贮器设定的,这个定义后面存贮器存贮的什么数值(定义表和P0-02一致),后面存贮器为实际值,可以通过通讯读出来的

楼主:
是不是应该理解为:p0-17的值为03,则p0-09 用modbus读出来的数值就是绝对值马达的绝对值数值。

p0-18的值为00,则p0-10用modbus读出来的数值就是绝对值马达回传的用户单位数值

那么:p0-17/p0-18 应该恰好等于电子齿轮比:P1-44/P1-45?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应该理解为:p0-17的值为03,则p0-09 ...

p0-17是用來選取監視變數的,若值为03,從 P0-09 讀出的是馬達目前的位置,單位是 PLS

p0-18 若值为00,從 P0-10 讀出的也是馬達目前的位置,但是單位是 PUU

PLS 單位固定為 每轉 1280000 PLS,詳細說明請見 PLS 位置單位是什麼

PUU 單位是由使用者自行定義的位置單位,請參考 PUU 位置單位說明

A2 伺服所有監視變數列表可以參考 這裡

此兩種單位雖然是 樓主所言 保持一個齒比(P1-44/P1-45)的關係

但實際讀取二者相除不一定會剛剛好滿足這個比例,主要原因有二:

1,兩者更新不同時,PLS是底層馬達控制使用,更新頻率遠高於PUU,可用軟件示波器觀察,約差8倍

2,PLS 數值很大,使得計數器很容易溢位(overflow),大約1000圈就會溢位,之後PLS/PUU相除就亂七八糟了!

网友C:
现货特价供应产品:台达变频器 台达伺服 松下伺服电机 精密行星减速器 威纶通触摸屏 PLC 传感器……真诚期待与您合作,保证原装正品,假一赔十!

有需要的话加个QQ2853636052  有些技术问题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