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色标跟踪定长的问题

楼主(2016-09-10):
现在是用台达EH3的PLC和2kw台达B2伺服做光标跟踪定长

光标识别到后X0中断直接置位M1334脉冲暂停

然而光标停的位置总是超过了袋子上的色标2-3cm

我将加减速时间分离了。。。减速时间,启停频率怎么调都没用

求大神解答怎么刚好停在色标上或者只超过一点点

网友A:
这个确定是PLC多发的脉冲,还是伺服未走完的位置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定是PLC多发的脉冲,还是伺服未走完的位置误差?

因为袋子的印刷长度不一定准,所以设定的脉冲长度是大于印刷长度的。当光标感应到的时候电机还有一定的速度。。。这个更像是电机靠惯性冲出来的距离~

网友:
如果是电机惯性过冲造成的,应该另想办法

网友B:
设定下靠近的时候让它速度降下来?

网友C:
调调伺服的参数 主要是增益那些

网友D:
这不是伺服参数的问题!是你思路的问题!两个方法:一,快到达目标值时提前减速;二,到达目标时中断,中断后指定走一小段距离!        你这问题十年前就做过。。

网友:
这个帮不了你了,我也是新手

网友E(2018-03-30):
伺服最大速度恒定的话,用中断做伺服停的话,减速距离应该是一样的。你这会不会是膜的张力不对呢,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