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V5000软件怎么用?

楼主(2016-09-10):
第一次接触EV5000,触摸屏是步科的。进入编辑界面比如加入一个位状态设定的开关,它的地址类型为什么只有LB、RB等等,没有1200里面的M、MW、MD、DB1.DBX之类的地址?老师们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A:
软件的帮助里面有用户手册,通讯连接说明可以查看PLC里的寄存器类型,选不到1200里的地址,程序组态的时候连接PLC没有...

网友B(2019-08-15):
答: LB是位状态

Lw是 数值寄存器

为什么没有M、Q 是因为你没有连接上设备。

头条号:   电气PLc零基础教学

网友C(2019-09-15):
帮忙顶,别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