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贝加莱X20CPUR/E报红灯

楼主(2016-09-10):
贝加莱型号X20 CP 1486 CPU R/E报红灯

手册提升,SERVICE mode(服务模式)其它再无提示

那位大神指导下该怎么处理,急!

网友A:
1486报红灯,你要看是什么阶段报的。

最好彻底的诊断方式是进入他的诊断页面,看得到报错信息,针对报错信息做针对性的处理。好像是直接在浏览器输入IP/smd,比如192.168.1.1/SMD,记不清是SMD还是SMD了,你查一下帮助手册。然后里面有CPU的报错信息。

最暴力的解决办法,如果CPU硬件本身没问题,十有八九就是程序出错,把CF卡拔下来重新烧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