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牌子的PLC的AD模块可以输入13V,谁知道?

楼主(2016-09-11):
我要精确控制电压,电压范围0-12.5V,三菱的4AD只支持-10到+10V,有谁知道哪个牌子的AD模块可以输入到13V以上吗

网友A:
为何不搞分压电阻,非要13V的量程呢?

楼主:
怕电阻精度不够啊,要求电压控制精度是5毫伏,如果电阻精度太差温湿度变化一下,我怕就超出了。

网友A:
5/13000,0.03%级别的精度要求,你用的什么AD模块呀,有这么高精度吗?

选用精度电阻,没什么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