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好心人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在线等,谢谢

楼主(2016-09-11):
有哪位好心人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在线等,谢谢

网友A:
精神上支持下,对于这个不怎么了解!

网友B:
安装eplan 你可以看看系统是否匹配  或者你下载的软件是否合适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安装出错,如果是安装出错,最好先看看系统匹配不,再找个安装视频学习,一步一步地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