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在PLCS7-300中造成这种乱码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6-09-11):
如图所示,在PLC S7-300中造成这种乱码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解决方法就是在注释栏添加空格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图片看不清楚,如果是注释变成乱码那是正常现象,显示不完就会显示乱码

网友C:
字符数量超了    写的太多就容易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