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怎样显示PLC里定时器的实时数值

楼主(2016-09-11):
比如:我在PLC里写了一个定时器T250,设定时间为20秒,怎样在屏上做一个标签可以显示定时器的倒计时。

网友A:
楼主你好,了解一点MCGS,给你个参考,具体做自己做了试试。

首先,在编辑窗口,放一个 标签。随便写个字母。

然后双击标签,填充颜色选择白色,或者其他颜色。只要你喜欢。

然后在 显示输出那打钩。

然后点击 显示输出。

定义这个白色框里要显示的变量。这个变量就是你要显示的PLC里面定时器T250 计时器数值。

你要显示的是屏外面的设备信息,所以,数据来源是采集生成的。

选择后,就会显示出来。

我再设备定义的时候选了西门子200,所以,这里的信息都是西门子内部元件的变量。

如果你用三菱PLC,那就会显示三菱的内部变量。

确定后,表达式的值就是你选定的。

选择设备窗口,打开属性设置。

因为前面我已经做了设备定义,所以这里直接显示了出来。

大概是这个过程,楼主自己试试,调试好了回个帖子。

网友A:
不知道是一大早的原因还是论坛更流畅了,传图片速度还是很快的。

网友B:
说的很详细  我也说说简单的  就是MCGS里和PLC的计时器的寄存器对应上就可以显示了 把PLC的 Tn转到Dn中 然后触摸屏建个Dn的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详细  我也说说简单的  就是MCGS里和PLC...

——————————————————

你的这种方式更好

网友C:
感谢!我也试一下看看如何

网友D:
赶紧实践了谢谢2楼分享

网友E(2017-10-17):
引用 网友D:
赶紧实践了谢谢2楼分享

网友F(2018-06-19):
感谢,我试试一看

@123。

网友G(2018-08-07):
很详细,点赞

网友H(2019-03-12):
这个厉害了,学习了。

网友I(2019-08-09):
感谢楼主提供这些技术资料,共同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J(2019-09-15):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详细  我也说说简单的  就是MCGS里和PLC...

把一楼的过程加上,相当完美

网友K(2020-03-17):
我也示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