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JOG出现Error

楼主(2016-09-11):
求各位大神帮助!!!松下A5系列,AF-JoG进去以后出现JoG字样摁上方向键,正常情况下会出现ready字样再进行下一步操作可以用上下方向键控制电机正反转,但是现在出现JoG以后摁上方向键出现Error错误信息。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伺服泡过水维修过一次,是返回售后维修的!

楼主:
线检查过很多次,这个情况是在驱动器上只有驱动器电源与电机电源还有编码器存在的情况下试的!

楼主:
我这里有3台伺服,全部都是这样!求各位大神告知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大神大神快快出来吧!

网友A(2018-11-02):
1.若是一上电就报警,说明你的编码器线接的不对
2.若是servo-on上了以后才报21号警,那就可能是电机编码器问题(要维修)
3.JOG提示error是因为你的50芯控制线插着,上位给了servo-on的信号,你再用JOG给他一个内部servo-on当然会出现冲突error报警(拔掉50芯控制线再JOG即可)
最终可能性最大的为编码器线接错了,回答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