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此组态方式是否可行

楼主(2016-09-11):
各位高手好,小弟初入工控,目前有一个项目,不知道我这么使用组态可不可行,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我在现场是西门子S7200或者S7300的PLC,配合三菱的GOT触摸屏,触摸屏与PLC是RS232连接的,我在远程是一台电脑,利用以太网与触摸屏连接(RJ45),电脑上位机软件是类似组态王的组态软件(也有可能会是自己写的上位机系统),我想请教一下,这样的组态方式,组态王能够读取到S7PLC内部的数据吗?即通过触摸屏来进行PLC的数据的采集交互?

谢谢!

楼主:
求顶别沉求顶别沉求顶别沉

网友A:
先别沉,知道的讲讲呗

网友B:
肯定可以的。。。。。。。。

网友C:
可以   触摸屏和电脑都参与监控 这个没问题  可以实现  选择好协议

网友D:
如果是西门子plc与西门子触摸屏之间应该是RS485的双绞线(MPI或profibus),有以太网接口的以太网也行。  对此有点疑惑的是RS232的线,这个线搞不懂,好像是不能联网的吧,而且相互间距离也不能超几米。 有懂的顺便回答一下我的疑问吧,谢谢

网友E:
RS232的优点是全双工传输方式,传输速度比较快,缺点是传输距离有限制,不超过10M.

网友F:
   顶一个 看一看,好文 介绍详细,回复攒积分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