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WORKS2仿真不了啊

楼主(2016-09-11):
小弟初学,还请大家见谅!先不啰嗦,直奔主题上图,咋报错,难道是输入时间继电器错误吗还是?不加时间继电器仿真都可以。

网友A:
格式错误,没办法通过编译。。。。。。。。。。。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笔记本安装的软件啊

笔记本安装后是这个情况,记得别人的解决办法是把软件卸载了再装一遍,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D:
第一如果你有较好的计算机语言基础,初学可以从结构化编程学起,不过从这学习有过好处以后跨平台使用。现在基本主流PLC都支持高级语言编程了,不过三菱ST有点奇葩。

第二,你使用结构化编程仔细阅读结构化编程手册

网友E:
大师:三菱的最简单了!

时间继电器就是:T** K**

前面是时间继电器编号,后面是设定值,可以是常数也可以是寄存器

楼主:
谢了各位,可以了原来是继电器设置错误

网友F:
上面的同志看来都不是三菱使用FBD的用户啊。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上面的同志看来都不是三菱使用FBD的用户啊。哈哈

FBD 啥意思的说?

网友H:
看一下 其中有的格式有问题 没有转换

网友I:
楼主时间继电器用错了,结构化编程和普通梯形图编程不太一样。

如下图这样用

网友J:
笔记本安装后是这个情况,记得别人的解决办法是把软件卸载了再装一遍,就可以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