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显示器的保养方法

楼主(2016-09-12):
1. 避免屏幕内部烧坏。   CRT 显示器能够因为长期工作而烧坏,对于 LCD 也如此,所以一定要注意, 如果在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关闭显示器,或者降低显示器的显示亮度,否则时间 长了, 就会导致内部烧坏或者老化。 这种损坏一旦发生就是永久性的,无法挽回。另外,如果长时间地连续显示一种固定的内容, 就有可能导致某些 LCD 像素过热, 进而造成内部烧坏。   2.注意保持湿度。   一般湿度保持在 30%~80%显示器都能正常工作,但一旦室内湿度高于 80% 后,显示器内部就会产生结露现象。其内部的电源变压器和其他线圈受潮后也易 产生漏电, 甚至有可能造成连线短路; 而显示器的高压部位则极易产生放电现象; 机内元器件容易生锈、腐蚀,严重时会使电路板发生短路。因此,LCD 显示器必 须注意防潮,长时间不用的显示器,可以定期通电工作一段时间,让显示器工作 时产生的热量将机内的潮气驱赶出去。 还有,不要让任何具有湿气性质的东西进入 LCD。发现有雾气,要用软布将 其轻轻地擦去,然后才能打开电源。如果湿份已经进入 LCD 了,就必须将 LCD 放置到较温暖的地方,以便让其中的水分和有机化物蒸发掉。对含有湿度的LCD 加电,能够导致液晶电极腐蚀,进而造成永久性损坏。   3. 正确地清洁显示屏表面。   如果发现显示屏表面有污迹,可用沾有少许水的软布轻轻地将其擦去,不要 将水直接洒到显示屏表面上,水进入 LCD 将导致屏幕短路。   1 确保液晶显示器已关闭   2 切勿将任何液体直接喷洒在屏幕或机箱上.   清洁屏幕的方法有:   1 )用干净、柔软、不起毛的布擦拭屏幕,以便除去灰尘和其他微粒。   2 ) 如果还不干净,请将少量不含氮、不含酒精的玻璃清洁剂倒在干净、柔软、不 起毛的布上,然后擦拭屏幕。   清洁机箱的方法有:   1 ) 用柔软的干布擦拭机箱。   2 )如果还不干净,请将少量不含氨、不含酒精的柔和非磨损性清洁剂倒在干净、 柔软、不起毛的布上,然后擦拭表面。   4. 避免冲击。 LCD 屏幕十分脆弱,所以要避免强烈的冲击和振动,LCD 中含有很多玻璃的 和灵敏的电气元件, 掉落到地板上或者其他类似的强列打击会导致 LCD 屏幕以及 其他一些单元的损坏。还要注意不要对 LCD 显示表面施加压力。   5、请勿私自动手。   有一个规则就是:永远也不要拆卸 LCD。即使在关闭了很长时间以后,背景 照明组件中的 CFL 换流器依旧可能带有大约 1000V 的高压, 这种高压能够导致严 重的人身伤害。所以永远也不要企图拆卸或者更改 LCD 显示屏,以免遭遇高压。 未经许可的维修和变更会导致显示屏暂时甚至永久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