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怎么用G代码控制轴吗?

楼主(2016-09-12):
三菱Q系列PLC怎么用G代码控制轴吗?求各位大神指教!!!需要加一个数控系统吗?,数控系统和PLC怎么连接?因为我们机床轴有12个,不能直接用数控系统。

网友A:
数控系统和PLC的链接很简单,PLC处理的是一些开关信号的处理,最多处理一些模拟量,数控系统是数控编程和代码的处理中心。除非你使用具有你需要的功能的代码的PLC可以一次代替或者你自己开发处理板子,否则我一般认为是需要二者兼用的。现在很多运动控制控制器也很强,但是用开开发专用机器还可以,开发数控机床就有些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