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突然断电情况下,自由停车时间的长短能改变吗?

楼主(2016-09-12):
各个品牌的伺服电机,由于驱动器电路设计不同,同样功率的伺服,同样的负载,在突然断电的情况下,自由滑行停车,停车的距离(时间)都不一样;在不改变驱动器和电机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使自由停车的距离(时间)缩短???

网友A:
可以加装电动机保护测控装置啊,装置有启动时间过长保护,当装置出现故障,可以迅速切换故障电路,保护整个系统!

网友A:
动机启动时间过长比较难定义。

当采用△-Y启动器的时候,Y接通时间已经超过了电机启动目的切换速度导致电机过电流时间超过允许值可以称为电机启动时间过长。电动机保护装置一般都具有这个功能

当采用直接启动的时候,由于负载过重或供电电压太低导致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额定转速也称为电机启动时间过长。

当使用变频器启动的时候,变频器加速时间设置的过长,导致电动机没有在额定的启动时间内达到额定转速,还成为电机启动时间过长。

电机启动时间过长严格得讲还有更多的说法,就不再赘述了

楼主:
简单的讲:伺服电机正常工作状态下,突然断电,这时候电机自由转动直到停止,这段时间的长短,其实是和伺服驱动器有关系的。我要问的是,有什么方法能改变这个不可控的停止时间!!!

谢谢!

网友B:
一般伺服都有自动能耗制动环节,一旦断电立刻就起作用,时间的控制无法控制但有些可外接制动电阻,与负载的惯量有关。阻值越小制动时间越短。或者使用有机械刹车伺服电机,比较高级的伺服器有对电机的断电定位延时,防止断电时过大的位置偏移以机械刹车固定位置。

网友C:
现货特价供应产品:台达变频器 台达伺服 松下伺服电机 精密行星减速器 维纶触摸屏 PLC 传感器……真诚期待与您合作,保证原装正品,假一赔十!

有需要的话加个QQ2853636052  有些技术问题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

网友D:
比较高级的伺服器有对电机的断电定位延,防止断电时过大的位置偏移以机械刹车固定位置。我公司代理日本富士伺服系统:ALPHA5 Smart,同比松下伺服电机,另外还增加了许多新功能,通过MODBUS-TRU通信,仅将HMI\通用PLC、PC控制器等直接与伺服放大器连接,即可进行PTP定位运行、参数的编辑和公众监控等各种各样的运行。

特长:

1、伺服放大器上配置定位功能

通过伺服放大器的定位数据,及时没有定位控制器也可进行胶片进给动作

2、节省配线

因为基本的定位通过MODBUS-TRU通信进行,可降低配线工时。

3、中断定位功能

通过中断定位,查出符号之后可进行一定量的移动,从而确保进行高精度符号运行。

QQ:467102884

网友E:
苏州璟丰机电有限公司www.szjfj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