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该如何保养呢?

楼主(2016-09-12):
(1)正常运行时,应每天认真做好变频器的日常巡视检查上作,巡视内容主要包括:变频器的运行指示远方与就地是否止确,运行方式与要求是否符合变频器运行参数是否止常,有无报譬变频器柜内风扇运转是否正常变频器柜内电抗器是否有过热或出现电磁噪音变频器内是否有振动或异常声音。如发现以上任何一种不止常的情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应该及时处理。

  (2)定期对变频器进行检查,清洁、除尘,重点是整流、逆变部分和控制柜,清除变频器下进风口、上出风口的积尘。

  (3)由于输出使用的都是接触器,应在设备停运时,经常对输出柜主接触器及其它辅助触点进行检查,仔细观察各接触器动静触头有无拉弧、毛刺或表面氧化、凹凸不平,发现此类问题应对其相应的动静触头进行更换,确保其接触安全可靠,不至于出现相不平衡的情况。

  (4)在大修时(一般4年一次),应进行如下检查:对输人‘整流及逆变、直流输人快熔进行全面检查,发现烧毁及时更换逐个检查电容器是否出现局部过热,外观有无鼓泡或变形,如有应更换对整流、逆变部分的二极管、G丁O用万用表进行电气检测,测定其正向、反向电阻值,看各极间阻值是否正常,同一型号的器件一致性是否良好,必要时进行更换二仔细检查控制回路的端子排有无老化、松脱,各连接线连接是否牢固,各电路板安装是否牢固检查变频器内的交、直流母排(包括变频器的进线或输出线)有无变形、腐蚀、氧化,母排连接处螺丝有无松脱,各安装固定点处紧固螺丝有无松脱,固定用绝缘片或绝缘柱有无老化开裂或变形,如有应及时更换,重新紧固,不允许母排或连接螺栓出现接地或者对地放电的可能对输出热继电器接触器的进行校验,检查定值及接点是否正确及可靠。

网友A:
以前保养就是清清尘土,查看一下端子,摇一下绝缘。变比和空载负载参数都没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