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61报警INF3

楼主(2016-09-13):
维修一台ATV61 37KW的变频器报警INF3,查不出问题,时好时坏,报警时间长短不定,有时通电几分钟就报有时可以用几天才报,运行也是一样,不运行也是一样都会报警,有没有哪位师傅有经验分享下,谢谢

网友A(2016-11-15):
故障菜单 解释 inf3 内部卡之间出现通讯故障 检查内部连接 检查修理变频器

你可以试着看看里面是不是有连接线松动了 没遇到过这情况 初学者来的我说的方法不一定有用哦 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