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绝对值型参数设置

楼主(2016-09-13):
请问:

台达伺服ASD-A2-0402-L与 绝对值型的电机连接,怎么设置绝对值相关的参数才能显示绝对位置呢?

现在是用方口usb线与电脑连。

另外这句话怎么操作啊:

若是操作在PR 模式,請

使用其回原點的程式設定座標。

目前参数如下: P0-49--0, P0-51--0, P0-52--0

P2-69--1, P2-70--1, P2-71--0

还有那些是与绝对值相关的?怎么设置原点?

目前已经在方口usb与电脑连的情况下,写过P2-80--271, P2-71--1,没有al060或al06A的报警了

楼主:
怎么点右侧的执行pr.path 0,提示 必须先将servo on 才能执行,可是怎么设置伺服on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点右侧的执行pr.path 0,提示 必须先将se...

快速法:

P2-30 設 1 強制 servo ON

P2-30 設 -1 關閉強制 servo ON

或用 數位IO控制面板 找到Servo ON 的DI (通常是DI 1)將其打勾,就可以設定ON/OFF

_

网友B:
面板P2-10设置为001,伺服上电使能。

绝对值回原点模式请参考P5-04进行设置。

网友C:
P2-69=1开启绝对值功能以后,需要设置一个绝对原点。

当驱动器处于PR模式的时候,可以进行原点复归来设置绝对原点。

当驱动器处于其他控制模式P1-01不等于1,则可以P2-08=271 P2-71=1设置当前点为绝对原点。

原点复归模式有三十多种,具体可以参考手册或者软件设置,复归的目的也就是定义一个原点而已。

网友D:
现货特价供应产品:台达变频器 台达伺服 松下伺服电机 精密行星减速器 威纶触摸屏 PLC 传感器……真诚期待与您合作,保证原装正品,假一赔十!

有需要的话加个QQ2853636052  有些技术问题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

网友E(2017-06-22):
P2-69=1开启绝对值功能以后,需要设置一个绝对原点。

当驱动器处于PR模式的时候,可以进行原点复归来设置绝对原点。

当驱动器处于其他控制模式P1-01不等于1,则可以P2-08=271 P2-71=1设置当前点为绝对原点。

原点复归模式有三十多种,具体可以参考手册或者软件设置,复归的目的也就是定义一个原点而已。

波比得。

网友(2018-01-01):
感谢学习了,感谢学习了

网友F:
新手学习了!新手学习了!

网友G:
我用PR模式,使用正常,但是每次关电后再开,原点就变位置了,请问是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电机不是绝对值型的?

网友H:
学习中需要高手指点

网友I:
我发现我原本懂点 可是越学越蒙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