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ANopen通讯

楼主(2016-09-13):
求助,现在一个项目,要用到12台伺服,10台步进。我之前准备是用CANopen通讯连接的,通过咨询官方,说最好要用两个CANopen模块。主管要求用台达PLC,我选来选去用了SV系列的图模块化的方便。

现在问题是,台达没用过,以前用过三菱。是不是两者差别不大?

网友A:
严重支持,想看看就SV系列的图模块化的方便

网友A:
以前用过三菱。是不是两者差别不大?

网友A:
11以前用过三菱。是不是两者差别不大?

网友B:
10MC也可以!比较好懂

网友B:
用10MC的话,你伺服用A2-M的,然后就简单了,不过步进就不知道 了

网友C:
带步进比较麻烦,建议用AS300

网友D(2019-01-09):
谁用过AS200通过canopen带台达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