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日常护理

楼主(2016-09-13):
压力变送器

日常维护压力变送器应如下:

1、测量范围:正常使用压力变送器时不应超过其测量范围与工作条件范围,允许短时间是最大过载120%。

2、工作环境:压力变送器工作环境应无强腐蚀,避免较高的非工作热源。

3、安装方式:压力变送器应用安装支架固定,禁止将安装支架直接用电焊,焊接在变送器上,以免对传感器引起损伤。

4、应对高温:当压力变送器测量对于高于60℃的被测介质,应用引压管引出一段距离以降低温度再引入变送器。引压管的变送器侧应加装截止阀。

5、振动说明:压力变送器应避免振动,不应有附加力作用在变送器各部位。

6、常用范围:变送器量程范围的选择,一般应使其上限值的2/3为正常压力:当压力源的压力波动较大时则应使其上限值的1/2为正常工作压力较为适宜。

7、输出方式:输出负载应从输出插座或接线端子引出。

8、其它要求:允许单个或二个以上负载串联接入输出回路,但各负载电阻总和应小于输出负载的规定。

9、供电方式:AC220V供电的机型,电路板上有警告标志,请注意安全使用。

10、常见误差:变送器与介质连接管路为把取压口介质压力传送到变送器,在压力传输中可能引起误差的原因大致如下,请用户务必注意。

(1)泄漏

2)摩擦损失(特别是喷吹系统时)

3)液体管路集气体

4)气体管路集液体。

11、特殊说明;测量蒸汽或其他高于60℃的过程介质时不应使接触变送器的介质温度超过规定。用引压管内充满过程流体介质,降低与变送器直接接触温度。对于强腐蚀性介质的测量,如盐酸、氯气、稀硫酸等,一般采用氟氯油作隔离液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四川惠科达仪表友情提示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