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维纶屏宏的问题

楼主(2016-09-13):
问一下,怎么用宏把LW10,LW11这两个字传送到台达PLC  D10,D11里面,是float 小数点格式

网友A:
float LW1O,LW11,D10,D11

GetData(LW10, "Local HMI", LW, 10, 1)

GetData(LW11, "Local HMI", LW, 11, 1)

D10=LW10

D11=LW11

SetData(D10, "Mitsubishi FX3u/FX3G", D, 10, 1)

SetData(D11, "Mitsubishi FX3u/FX3G", D, 11, 1)

网友B:
学习了,能看懂一点,有注释就好了

自行车、

网友:
大神六六六,学到了!

网友C:
Mitsubishi FX3u/FX3G  这个不是台达的驱动

网友D:
学习了,能看懂一点,有注释就好了

网友E(2016-10-15):
引用 网友A:
float LW1O,LW11,D10,D11Ge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