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仪表知识之—热电偶基础

楼主(2016-09-13):
1. 热电效应:将两根不同的导体连接在一起,当导体的两端温度不一致时,导体构成的回路中就有电流产生,这种现象叫物质的热电效应(塞贝克效应)。热电特性是物质普遍具有的一种物理特性。

2. 热电偶:以测量热电动势的方法来测量温度的一对金属导体。注意是两根不同的均质导体,且只有热电特性曲线线性好、稳定性好、热电势率较大、耐蚀性好的一对金属导体才可用于热电偶。

3. 热电极:构成热电偶的两根金属导体叫热电极,其中一根叫正极,另一根叫负极。

4. 测量端与参比端:热电偶的焊接端叫测量端,也叫热端,另一端用于连接显示仪叫参比端,也叫冷端。

5. 热电动势:热电偶回路中由于测量端和参比端温度不一致时所产生的电动势,叫热电动势,包括温差电势和接触电势两部份。当参比端温度恒定时,热电偶的热电动势大小与测量端温度一一对应。

6. 热电势率:指温度每变化1℃引起热电偶的热电动势的变化值,又称塞贝克系数,单位为μV/℃。温度需换算成热电动势才能进行运算。

7. 热电偶的基本定律:均质导体定律、中间导体定律、中间温度定律、连接导体定律、参考电极定律。

8. 热电偶起源:基于1821年塞贝克发现的热电效应,1826年贝克雷尔首先根据热电效应来测量温度。

9. 分度号:对热电特性在一定范围内一致的一个类别的热电偶的命名符号。热电极化学成分相同的两支热电偶,其分度号相同。

分度号

偶丝正极

偶丝负极

测温范围℃

K

镍铬10

镍硅3

-200~1260

N

镍铬硅

镍硅镁

-200~1300

E

镍铬10

镍铜57

-200~900

J

镍铜57

-40~750

T

镍铜57

-200~350

S

铂铑10

0~1600

R

铂铑13

0~1600

B

铂铑30

铂铑6

0~1700

C

钨铼5

钨铼26

0~2300

D

钨铼3

钨铼25

0~2300

10. 分度表:每类分度号的热电偶在每摄氏度对应的热电动势的数据表,叫热电偶分度表。

11. 热电偶的结构:两端五部,热电偶三要素

12. 装配热电偶:热电偶偶丝、绝缘材料、保护套管经过装配而成,并可拆卸的热电偶。

13. 铠装热电偶:热电偶偶丝采用氧化镁粉绝缘,将偶丝、绝缘材料、保护套管组装在一起,反复拉拔缩径,加工成一体化的细长的不可拆卸的热电偶电缆,再分剪成需要的长度,制作测量端和接线端,即成为铠装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