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仪表知识之—热电偶选型基础

楼主(2016-09-13):
1. 热电偶分类:按结构分为装配热电偶、铠装热电偶;按热电特性,现有10个已标准化的分度号和其它具有专门用途的非标准化热电偶;按对数分单支、双支、多支热电偶;按热电极的资源状况,有贵金属热电偶和廉金属热电偶;按用途,有真空专用热电偶、高温耐磨热电偶等等。热电偶产品名称一般含有结构特征、分度号、对数等多种分类含义,如铠装K型双支热电偶。

2. 热电偶的使用温度:

名义使用温度:热电偶分度表的分度范围。

最高使用温度:在构成热电偶的偶丝、绝缘材料和保护套管中,取各自的最高耐温值中的最低值作为该热电偶的最高使用温度。一般指短期极限使用温度。

推荐最高使用温度:根据热电偶的最高使用温度,结合热电偶的直径、长度、介质特性等因素对热电偶的影响,确定的长期使用温度。

3. 热电偶的精度指具体一支热电偶的热电特性与该类热电偶的标准分度表的符合程度,又叫允差(允许偏差)。热电偶的允差标准只与分度号有关,与结构形式无关。热电偶允差等级有IIIIII级。

       精度

分度号

国际标准允差(单位:℃)

AMS2750

1级

I

II

III

K、NEJ

±1.50.4%|t|

±2.50.75%|t|

±2.51.5%|t|

±1.10.4%

T

±0.50.4%|t|

±1.00.75%|t|

±1.01.5%|t|

S、R

±1.0±[1+t-1100x0.3%]

±1.50.25%|t|

±0.60.1%

B

±0.25%|t|

±40.5%|t|

C、D

±41.0%|t|

4. 绝缘型与接地型:接地型热电偶是指在测量端把偶丝与外套管连通,但在其它部位,偶丝与套管的绝缘要求与绝缘型热电偶完全一样。绝缘材料的性能对热电偶的测温精度和使用寿命起着决定性作用,绝缘失效是热电偶损坏的主要形式之一。铠装热电偶室温绝缘电阻应大于1000 MΩ.m,装配热电偶室温绝缘电阻应大于100 MΩ.m。绝缘电阻还与长度和温度有关。

5. 铠装热电偶的性能特点:铠装热电偶相对于装配热电偶具有直径小、密封性好、可弯曲、热响应快、可靠性高、成本低、可批量生产、安装使用方便等特点,但机械强度和长期耐用性比装配热电偶略差。铠装热电偶在大多数场合都可以代替装配热电偶使用,有很多的厂家用铠装偶作为装配偶的芯子来改造装配热电偶。

6. 补偿导线:在一定温度范围内(-20200℃),具有与所连接的热电偶的热电特性相同的一对相互绝缘的导线,其作用是补偿热电偶接线端至显示控制仪表之间的温差所产生的热电动势。补偿导线根据线芯材质分为补偿型和延长型,根据使用温度分为普通型和耐热型,根据补偿精度分为普通型和精密型。

7. 温度变送器:将热电偶输出的非线性毫伏信号转换成统一的标准信号(4~20mA)输出的装置叫热电偶温度变送器。将温度变送器装配在热电偶的接线盒内,即构成带热电偶的一体化温度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