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电源烧坏的原因

楼主(2016-09-13):
请教各位大侠,西门子s7-200 cpu226 的电源烧坏,主要有哪些原因?国产的是否更容易烧坏? 有什么好办法可以避免,感谢。

网友A:
基本上是外部接线问题,需要编程可找我2518723439

网友B:
外部电源不稳定造成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部电源不稳定造成的吧。

网友D:
一般都是外部电源接线错误导致的

网友E:
外部电网电压波动太大 负载过重 本身有质量问题都有可能烧

网友F:
外部电源输入可配置隔离变压器,熔断器,滤波器等。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G:
这种情况加个隔离变压器可以解决

网友G:
祝心想事成,完事如意。日照宇飞电气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主营工业自动化产品,变频器安装调试,PLC编程,配电柜组装,恒压供水控制柜,光伏发电配电箱等电气工程,欢迎各位领导致电咨询。我们承诺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最快的售后服务(日照市区2小时到达现场),让客户满意是我们永恒的追求!咨询电话13562365160杜经理。

网友H:
基本上是外部接线造成的

网友I:
首先供电电源质量要好,最好采用24伏直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