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MPE720里ML寄存器数据

楼主(2016-09-13):
如何更改MPE720里ML寄存器数据?

可以更改ML000xx的数据吗?为什么改了没有作用?在PC界面改了,就可以!!!求老师教学

网友A:
可以看下寄存器列表,里面可以改   或者通过MOV  指令也可以修改,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2017-11-13):
你是通过人机界面输入ML寄存器数值的吧,也可以在MPE里面直接赋值,希望有用

网友C:
有可能是被程序或则上位机,触摸屏改写了

网友D(2017-12-23):
这个ML有可能是 上位机修改的 或者程序上别的地方修改的  你看到的只是拿过来用的

网友C:
M寄存器都是自我保存的,改不了就意味着改了又被其他设备改回去了

网友E(2018-02-01):
在寄存器内直接输入,在ON Line情况下

网友F(2018-04-27):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G(2021-01-09):
开始学习安川运动控制器和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