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一下指导一下吧

楼主(2016-09-13):
各位在下又遇到一问题,梯形图转换编译过程中报错如下图(GX WORKS2版本为1.531D)

还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图片太模糊,看的不是太清楚,t0里面是不是没有设定具体的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模糊,看的不是太清楚,t0里面是不是没有设定具体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模糊,看的...

楼主:
不好意思,再放大上传一下,请帮忙指点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模糊,看的不是太清楚,t0里面是不是没有设定具体的数值

网友C:
搞笑哈,真的放了张大的,哈哈

网友D:
问一下,定时器左边的X1加与不加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