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6-09-13):
pt100,量程为-40-60℃,变送器为4-20ma,但上来的温度与实际温度悬殊很大,求大神指教,再此谢过了!!!!

网友A:
测量一下输出4-20mA是否正常,如果4-20mA输出正常那就是后期PLC等设备程序处理数据有问题。

网友B:
你是变送器的量程是-40--60?

网友C:
首先,你要确定两边的量程一直,然后测一下现在的输出电流或电阻值,通过换算得出你现在的测量温度,再与你实际的温度进行比较,通过铭牌查看之间的偏差是否在规定范围内,如果这样正常那就是PLC的问题了,如果不正常就说明你要么是热电阻坏了,要么就是安装不正确。

网友D:
变送器变送有误差,换一个变送器试一下

网友E:
用信号发生器打一下 系统看这边显示是否正常。

网友F:
没做过啊,真希望有谁做一个实例贴上来,不懂的来学习学习!提问最好描述详尽,方便别人回答。

网友G(2016-11-22):
温度到PLC中间是否有另接变送器?

网友H(2017-02-18):
碰到过你是几线的仪表是不是与那个变送器不匹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