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用电量与线径的问题

楼主(2016-09-13):
 如题,现在项目上共有54个单相伺服0.75kw电机(额定电流4.2)和一些单相共18kw和一些三相共7kw的设备,这些功率加起来是0.75*54+18+7=65.5kw,请问这样的该选择多大的进线电缆(三相五线)、如何计算?现在想将u、v、w三相各加个零线平均分配到这些单相设备上,比如u相、v、w相各带18个单相电机,这样进线电缆是不是在三相的情况下大约除以三??

网友A:
如果你的负荷可以平均分配的话,25铜线完全足矣!

网友B:
3相平衡的话可以按除以三处理,比平衡的话建议详细计算一下。你这只是有功功率,你得计算出视在功率才行,选线得按视在功率选。

网友C:
负荷计算要有用电设备的负荷类型、工作制、功率因素等参数,还有一组设备的同期系数,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做负荷计算。

估算:伺服电机每相2KW;18KW和7KW不知啥设备,按0.6系数算就是15KW。供电按20KW考虑即可,10mm²铜电缆足矣。

网友D:
      这些计算有时也不是绝对的,差不多,或是多点余量也很好的

网友E:
   18KW单相设备可使用公式(I=1000*P/220*功率因数)计算电流:Ia=1000*18/220*0.75=109A.

   7KW三相设备使用公式(I=1000*P/380*1.732*功率因数)计算电流:Ib=1000*7/380*1.732*0.75=14A

   54台单相电机(额定电流4.2A)总电流:Ic=54*4.2=227A

   由上知总负载电流:Ia+Ib+Ic=109+14+227=350A,查导线截面功率对照表(网上有)应选择

3*185+1*185+1*95的三相五线电缆。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F: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 这个说的是铝芯的; 铜芯的25的,130A左右,满足条件,留有余量,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KW单相设备可使用公式(I=1000*P/2...

不对吧,我单相用电是从三相线上均分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负荷计算要有用电设备的负荷类型、工作制、功率因素等参数...

李老师,人家伺服电机是54台,单相平均约14KW,算上同时系数也可能不止2kw吧,10平方的铜线应该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负荷计算要有用电设备的负荷类...

伺服电机需要系数很小,在有大负荷时都可以忽略。

以做过的一个项目为例,1.5KW伺服电机独立系统,共12台同时运行,总功率18KW,我选的供电变压器是2KW。运行时检测,负荷是波动的,但是,最大时也没超过2KW。因为选电机时是按最大扭矩和最高转速选的,实际运行时这种情况出现的机会很少、时间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