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板液位计出现红白相间的原因

楼主(2016-09-14):
磁翻板液位计

时间久翻柱失磁造成的。就是浮子和翻柱磁力的不匹配。安装、使用和维修。

1、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要求:

⑴液位计必须要垂直安装,偏差≤3mm。

⑵液位计测量范围超过4.5米时,在上下法兰中间应当要增设中间支撑。

⑶筒体保持100mm距离内不能有吸磁性材料。

⑷浮子装入筒体的时候,千万不能将将浮标上下颠倒(磁性端在上)。

⑸仔细检查各连接处螺栓是否上紧之后仪表即可投入使用。

⑹保温型液位计除按以上要求安装外,还必须连接冷却或加热系统。

⑺地下型液位计先把导管安装在地下容器内,再把连接好的浮标、浮球、连杆装入导管,然后安装上半部。

2、使用:

⑴液位计投入运行时,应先打开上阀门,然后慢慢地打开下阀门,避免容器内的受压介质急速流入管体,使浮子急速上升,造成翻柱跟踪指示失灵或浮子受冲击而损坏。

⑵液位计在出厂前各部件按标准均已分别经过内压和外压试验,安装后不必再试压,当容器和液位计连通后做内压试验时应将浮子取出,投入运行时再放入。

⑶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液位突变或其它原因造成个别翻柱不能翻转可以用校正磁钢(附件)或浮子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