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SC设置计数器为什么会在I0.0未接通的情况下被接通让Q4.0亮?

楼主(2016-09-14):
如图,SC设置计数器为什么会在I0.0未接通的情况下被接通让Q4.0亮?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计数器指令是:计数值未到时输出为“1”;计数值到达时输出为“0”。供你参考

网友B:
SC指令的定义本来就是 计数完成,输出为“0”。

楼主:
能不能理解为计数器的计数值不为“0”,计数器的输出就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