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7.0动态数据表问题

楼主(2016-09-14):
仿真模式下动态数据表里面模拟量不能赋值,求大神解答!

网友A(2018-10-09):
刚接触,下来看看

网友B:
AI是输入影像寄存器只采集外部模拟量通道采集的信号。

网友B:
换句话就是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C:
谢谢分享,正在接触

网友D:
刚接触,下载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