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753系列变频器运行异响

楼主(2016-09-14):
是这样的,之前有过一台大小302的753系列变频器出现异响,声音特别大也很尖锐,拆开机子看了下螺丝有没有松动,清了下灰,但是重新上电声音还是很大,然后到第二天准备拆开来仔细看的时候,上电之后却没有声音了,真奇葩!

然后最近又有一台声音突然就变大了而且中间的风扇声音特别小,似乎是转不动?求解啊各位大佬,从来都没有碰到这种问题啊,急!

楼主:
还有出现声音后,变频器没有报故障,输入输出电流都正常,求解啊大神们

网友A:
你的变频器外部接线有电抗器吗?

楼主:
回复内容:有,底下就有一个电抗器,这边现场有很多台用作冷却塔的就这一个声音异响,求解决办法

引用 网友A:
你的变频器外部接线有电抗器吗?

网友B:
有,底下就有一个电抗器,这边现场有很多台用作冷却塔的就这一个声音异响,求解决办法

对: 李东泽 你的变频器外部接线有电抗器吗?

楼主(2017-03-09):
已经解决~原因是固定在支架上的螺丝螺母没有扭到位,出现了共振产生的异响,都已经完美解决

网友C(2017-10-16):
哈哈,我的753变频器也是这样,异常声音特别大,后来发现有个螺丝松啦!

网友D(2020-09-18):
有电抗的我感觉是有一种怪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