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热电偶校验仪产品简介及使用

楼主(2016-09-14):
智能热电偶校验仪产品简介:

1.智能热电偶校验仪LCD双重显示,有LED背光,方便读数。可以设定开关机时间。

2.可测量8种热电偶的温度值并同时显示对应热电偶信号毫伏值,可选环境温度补偿。

3.可输出8种热电偶的温度值并同时显示对应热电偶信号毫伏值,可选环境温度补偿。

4.可输出8种热电偶信号毫伏值并同时显示对应热电偶的温度值。

5.输出8种热电偶的温度值和输出信号毫伏值,可分别设定比例步进,以有规律输出信号大小,来快速校验设备。

6.输出8种热电偶的温度值和输出信号毫伏值,可分别设定20个固定步进,以方便储存日常频繁使用离散的数据。以提高工作效率。

7.仪表校准和参数设定全部软件闭壳进行操作和设定(以代替传统打开机壳,电位器调整),并且可以实现远程升级。

智能热电偶校验仪的使用:

使用安全信息切勿在端子之间或端子和地之间施加超过校验仪上标示的额定电压。端子之间的最高电压是30VDC。使用前,先测量一下已知电压以确认校验仪工作正常。请遵循所有设备的安全步骤进行操作。当测试线的一端被插入电流插孔的时候,切勿把另一端的探头碰触电压源。

使用智能热电偶校验仪,切勿使用已损坏的校验仪。使用前应检查校验仪的外壳是否有断裂或缺少塑料元件。特别要注意接头周围是否绝缘。根据测量要求选择正确的功能和量程档。校验仪采用锂电池供电,请根据锂电池充放电特点管理电源,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使用前应确定电池电量是否充足,电量过低应充电后使用。检查测试线是否有损坏或暴露的金属。若已损坏,使用前应把损坏的测试线更换。检查测试线是否导通。使用探头时,手指不要碰到探头的金属触点。手指应保持在探头的护指装置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