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EPLAN导入在施耐德下载的宏以及部件库

楼主(2016-09-14):
想请教一下,如图所示,在西门子还有其它网站下载的部件库,宏还有图片不像网上教程那样是XML,EMA宏,不知道这种格式是怎样导入到EPLAN中呢

网友A:
很简单,你加我QQ我给你远程一下

网友B(2016-11-09):
你好  首先打开你的C盘 然后找到用户-公用-Eplan-Electric P8-将部件、宏放到对应的文件夹中即可,打开软件就能找到

网友C(2017-07-24):
现在急需

网友D(2017-12-06):
引用 网友E:
你好  首先打开你的C盘 然后找到用户-公用-Eplan-Electric P8-将部件、宏放到对应的文件夹中即可,打开软件就能找到

对,操作简单的,或者百度就有教程

网友F(2019-04-05):
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G(2019-05-21):
对,操作简单的,或者百度就有教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你加我QQ我给你远程一下

求购派瑞梅西端子-qq455925204

需求特性:

全铜的金属件

极低的过渡电阻

大的接触面积

可靠的压紧力

接点气密性保护

绝缘部分特性:

V0级PA66外壳材料

CUK5N 描述:单层端子,两等电位,两出线,双标识位,多用于导线直连、导轨安装。电气参数:额电电压800V,额定电流41A,接线容量0.2-4mm²多股软导线

CUDK4 描述:单层双进双出端子,四等电位,四出线,双标识位,多用于多等电位、导轨安装。电气参数:额电电压800V,额定电流32A,接线容量0.2-4mm²多股软导线

CURTK/S 描述:可开断电流试验端子,两出线,双标识位,多用于测量或计量回路、导轨安装。电气参数:额电电压400V,额定电流57A,接线容量0.5-6mm²多股软导线

CUKKB5 描述:双层端子,两对两等电位,四出线,两对双标识位,多用于空间有限的导线直连以较少单层端子50%的安装位置、导轨安装。电气参数:额电电压500V,额定电流32A,接线容量0.2-4mm²多股软导线

网友I(2020-04-16):
首先打开你的C盘 然后找到用户-公用-Eplan-Electric P8-将部件、宏放到对应的文件夹中即可,打开软件就能找到

啊啊、

网友(2020-06-17):
回复内容:你好 EPLAN怎么导入宏 ,我导入的时候提示我需要64位的OFFICE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你加我QQ我给你远程一下

网友J:
写的不错,学习了  受教了

网友K:
首先打开你的C盘 然后找到用户-公用-Eplan-Electric P8-将部件、宏放到对应的文件夹中即可,打开软件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