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怎么写,刚入手太难了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6-09-14):
台达的PLCdvp 04AD模块   求程序怎么写 刚接触 ,手动的各部分都试出来了 现在自动的写老是混乱 实在搞不好了

网友A:
每一步干什么自己应该清楚吧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用比较+MOVE 组合

比较当前步骤,条件满足 MOVE下一步

这样写有一个弊端就是得有一定的时序观念 容易一下跳好几步。

网友B:
我都是用MOVE,你可以试试,一步一步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