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机器人编程时候的GO怎么用的

楼主(2016-09-14):
如图中

unitmap"72-79,64-71"

将这个数组输出置为105表示什么意思 怎么分析的

网友A:
也许是跟当前需要操作的外部设备相关的参数

网友B:
8421码过来的,组信号,1101001。看看后台,关联的是哪些信号

网友C(2017-07-12):
组信号值105,你们写程序是在示教器中写还是rabid中写还是UE里面写啊

网友D(2017-11-16):
真心看不懂啊

网友E(2018-09-17):
GO 是一个组输出  105是一个10进制的数值,需转化为二进制   1就是打开, 0 关闭

网友F(2020-01-27):
表示看不懂啊

网友G(2020-09-28):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G:
感谢分享,目前不能下载,积分累计中

网友G(2020-10-29):
谢谢谢诶,我正需要汲取基础知识

网友G:
谢谢谢诶,我正需要汲取基础知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识

网友H(2021-02-08):
16年的帖子了,楼主应该早就理解了吧。我再回复下吧   unitmap "72-79""64-71"   72-79对应高字节,64-71对应低字节。由此可知该组输出由16个位组成,可表示 0-65535内的数值 。为什么unitmapg不直接写成“64-79”呢?因为各个PLC对高低位的定义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