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对铂电阻元件提高铂电阻质量和使用寿命

楼主(2016-09-14):
用户常用的装配式热电阻或铠装热电阻其外保护管都是不锈钢304或1Cr18Ni9Ti,国内不同厂家的铂电阻外观基本一样,也都看不到内部铂电阻元件样子,也正是这样,才导致同一铂电阻不同厂家生产的质量和价格差别很大。

铂电阻在使用过程中,用户对铂电阻质量反馈较集中的有三方面:铂电阻使用寿命短;测温不准确、误差大;不抗振动,容易坏。其实这些问题基本都跟铂电阻生产厂选用的铂电阻元件有关。铂电阻生产经常选用的铂电阻元件有:外绕式整体烧结铂电阻元件、内绕式陶瓷铂电阻元件、云母铂电阻元件和进口薄膜铂电阻元件

通过上表大家可以看出不同种类铂电阻元件性能上的差异。

下面昌晖仪表以图片方式让大家直观看看外绕式整体烧结铂电阻元件、内绕式陶瓷铂电阻元件、云母铂电阻元件和薄膜铂电阻元件都长什么样

云母Pt100元件-云母铂电阻元件
云母Pt100元件

贺氏利Pt100薄膜元件-进口薄膜元件
贺氏利Pt100薄膜元件

内绕式陶瓷铂电阻元件-Pt100陶瓷元件
内绕式陶瓷铂电阻元件

外绕式整体烧结铂电阻元件

外绕式整体烧结铂电阻元件
昌晖仪表 http%3a%2f%2fyunrun%2Ecom%2Ecn%2f
铂电阻使用温度
昌晖生产铂电阻时主要根据测温范围和现场振动情况配置测温元件,一般使用外绕整体烧结铂电阻元件和云母铂电阻元件生产铂电阻。理论上和教科书上常常描述工业铂电阻使用范围是-200~850℃,而工业铂电阻真正使用温度最高不超过500℃,由于热电阻测量高温时对绝缘电阻要求高于热电偶测温对绝缘电阻的要求,且铂电阻的高温绝缘稳定性不易保证,所以温度高于300℃尽量采用热电偶测温,热电阻测低温,热电偶测高温。

不得不说的铂电阻价格

铂电阻价格也是大家关心的话题,昌晖仪表以最常用装配式热电阻为例,让大家清晰了解同一型号铂电阻价格差异的原因。谈到铂电阻价格就必须先了解铂电阻构成,装配式铂电阻由六个部件组成:
1、保护管
铂电阻保护管按照国家标准材质通常为304或1Cr18Ni9Ti,壁厚2mm。通过降低保护管壁厚和改变材质为不锈铁等方式可降低生产成本,薄壁管重量很轻,不锈铁管有亲磁性。

2、铂电阻元件

铂电阻厂家通常会根据用户使用情况配置以上表格中的铂电阻元件,铂电阻在生产过程就存在先天品质和成本差异。内绕式陶瓷铂电阻元件、云母铂电阻元件均采用纯铂丝绕制而成,降低成本的方法为将制作元件的铂丝线径减小,使元件成本减低为正品的1/4~1/6,但这种方式对铂电阻使用寿命和测温有致命影响。

3、铂电阻元件引线

铂电阻元件引线按照国家标准材质为Φ0.4mm-Φ0.6mm纯银丝,通常使用温度越高、长度越长引线线径越粗。目前市场上低廉价格的铂电阻基本将纯银引线更换为镀银合金线或降低引线直径,最大程度减少贵金属用量,成本可降低至银引线成本1/4。但这样做对铂电阻测温准确度和使用寿命都有较大影响。

4、绝缘磁珠
铂电阻绝缘磁珠穿在元件引线上,让引线彼此间、引线于保护管间绝缘。降低成本通常采用劣质陶瓷材料,好的陶瓷又白又亮,凭肉眼就可区分。

5、接线板
铂电阻接线板作用为固定外部电缆线和元件引线。降低成本通常采用劣质陶瓷材料,好的陶瓷又白又亮,凭肉眼就可区分。

6、铂电阻接线盒
铂电阻接线盒通常为铝合金精密压铸而成,有厚度和强度的要求。降低成本通常会通过较少接线盒厚度和用再生铝压铸,接线盒强度、厚度、重量和精细程度有很大变化,成本可降低至正品的1/2~1/3。

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用户如单纯追求铂电阻价格低,其实是以牺牲测量精度、缩短铂电阻使用寿命和增加自身备件更换成本为代价的。

要选用到经济耐用的优质铂电阻,订货时最好能提供以下四方面信息:
1、测量介质情况
2、实际使用温度和最高温度(尤其是现场最高使用温度)。
3、是否有振动
4、铂电阻现场安装方式、及尺寸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