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80A伺服器通电要等30秒面板才显示,是什么元件故障?

楼主(2016-09-14):
故障如标题,请问是什么元件的故障?

网友A:
兄弟,J2S-A的驱动器有80A的吗

网友B:
大神求助,我有台MR-J2S-60A通电后指示灯亮显示无显示,什么故障,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J2S-A的驱动器有80A的吗

有80A的,等下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