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A16B-1212怎么使用

楼主(2016-09-15):
电源A16B-1212怎么使用?绿灯亮,怎么维修?

楼主:
这个电源接入220V 直接输出DC24V吗?外围有控制端子吗?

网友A:
   电源A16B–1212–0100怎么修?加电绿灯亮,没有其他反应,查继电器也木有跳,没有输出,查保险也是好的,是不是没有启动啊?再检查开关电源振荡电路…还是找不到原因?再用一新电源,对比查。实在不行,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