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数组

楼主(2016-09-15):
step7数组的使用,MW0中的数值不停的变化,怎样编程将MW0的值不停的写入一个数组(例如数组A中可以容纳20个值),又怎样编程使数组中只保留MW0最后20次的值

楼主:
顶顶,不要沉到海沟里去

楼主:
不要沉,大牛们来帮忙解答下,多谢

网友A:
加个中断,每次用传送指令读取

网友B:
不知道 这个有趋势的功能没有?

网友C:
先在DB1中定义一个二维数组A[1..2,1..10] 20个数据对应dbw1.dbw0至db1.dbw40. 以下程序:当mw0有变化时依次移送到dbw0-dbw40;超出20个数,更换数组前面的数据(相当于先进先出),数组始终保持最近的20个数据,只是最后一个数据不一定在dbw40里面。程序如下:

     OPN   DB     1

      L     0

      T     MD    10

      L     MW     0

      T     MW   100

      T     DBW    0

a0:   L     MW     0

      L     MW   100

      ==I

      JC    a0

      L     MW     0

      T     MW   100

      T     DBW [MD 10]

      L     MD    10

      L     2

      +I

      T     MD    10

      L     40

      <=I

      JC    a0

      L     MD    10

      L     40

      -I

      T     MD    10

      L     0

      ==I

      JC    a0

不知道正确不,吗没验证。望高手指正!

网友D:
用填表方式来做呀!只要判定MW0数据有变化时就执行一次填表。

这个工能块可实现,要写入多个数据自由定义,同时也可排序,从大到小或是小到大,踢除相同数据等功能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