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3-10开机锁定疑问

楼主(2016-09-16):
三菱伺服MR-J3-10和三菱HF-KP13伺服电机配套开机,锁定后轴用手可以轻松搬的动(伺服器上数据会跳动补偿,松手后会回原定位点)。这可以通过什么来调整伺服的锁定力吗?

网友A:
功率太小了 所以用手是可以转得动的,同时编码器反馈数值会跳变。松手时复为原位 这个是正常的